allegro如何选择铜箔删除部分(一般都是默认删除小的区域)

楼主(2024-06-12):
allegro如何选择铜箔删除部分(一般都是默认删除小的区域)

网友:
    右键选择啊

网友:
    你是想在一块铜上面删掉一部分?是的话就用挖空
    如果是想修铜就选择修铜命令
实在看不明白您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說出, 我想說的.

网友:
    他是要削铜保留面积小的,删除大的。

网友(2024-07-15):
    分两次删除,先切一半,再切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