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7.9.5 协同不行,

楼主(2024-06-12):
mentor 7.9.5  协同不行,是不是软件没装好,

网友A:
换个高版本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版本试一试

谢谢  ,客户是这个版本,没法换高版本。

网友:
你要先在1)原理图设置里面  允许并行设计  并取个服务器名   2)彻底共享文件夹(读写权限) 3)选择Xtreme Design Session 打开对应的文件夹的PCB文件 4)协同电脑也打开 LAYOUT--ExpeditionPCB 弹出对话框 选“Xtreme design client"选择对应共享的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