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拉线时如何快速改变线宽

楼主(2024-06-12):
如题,我拉线过程需要改变线宽,比如当前拉的线是4mil,想让后续的线变为12mil,我现在的做法是:鼠标移到Options/Line Width一栏,输入12,鼠标放回来则线宽变为12
请教高手:有没有快捷方式实现上面的功能?

楼主:
    感谢!钻研一下

网友:
    录制一个SCR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那會變固定一種. 要多個SCR, 但用設定可以處理三種,自動線寬變化, 一般夠用了, 不用再輸入線寬.

网友:
    在ENV里写几句就可以了

网友:
    funckey 1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2
env中加入上面的代码
12是快捷键,在走线命令下,按12可以直接切换线宽

    其他线宽类比就行了

网友(2024-11-07):
    同楼上,可以根据需求,在ENV里面设置快捷键就OK了。

网友(点评):
重點是 "自動變換" 及 "一鍵變換", 在 ENV 要多鍵設定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