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模拟输入方案

楼主(2024-06-14):
如题,目前需要做个隔离的模拟输入方案:输入信号0~3.3V。实际需求输入是开关量,只是需要检测3个状态:0V,VCC,1/2VCC(可以为0~VCC之间任意值)。所以才考虑用AC输入。目前能找到的方案都是线性光耦,隔离运放之类。电路复杂,成本高。
想找个能输入模拟信号的隔离芯片。是否有人见过类似芯片?

网友:
    隔离放大器:
    优点:性能稳定,线性度良好,大多数都能达到或远远超过0.1%,甚至达到0.01%。
缺点:价格较高,通常至少为40RMB/Ch,某些高端品牌如ADI的甚至可达40dollar/Ch。

网友A:
    斯斯感冒藥有三種,隔離器Isolator)分兩種。
    • 數字隔離器Digital Isolator
    • 模擬隔離器Analog Isolator

    請依關鍵字網路搜尋即可,Analog Device 有這東西。但模擬隔離器Analog Isolator)和隔離放大器Isolation Amplifier)的價格應該是相去不遠,如果頻率不高、空間也容許的話,是可以考慮請供應商繞個耦合變壓器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斯感冒藥有三種,隔離器(Isolator)分兩種。
  • 數字隔離器(Digital Isolator)
  • 模擬隔離器(Anal ...
  •
    变压器隔离肯定不行,输入就是开关量,但是有三个状态。所以才考虑用模拟隔离。目前这个头疼的地方就是产品要求隔离,并且对成本和尺寸有要求。
    ADI没有看到模拟隔离,好像都是隔离AD或隔离运放。价格实在不敢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隔离肯定不行,输入就是开关量,但是有三个状态。所以才考虑用模拟隔离。目前这个头疼的地方就是产 ...

    對不起!小弟看了一下,所謂的模擬隔離器Analog Isolator)大部分就是光耦Photo Coupler)技術做的。如果你不能接受光耦Photo Coupler),那就用隔離放大器Isolation Amplifier)吧!

    高檔的設計配得起高檔器件!

网友(点评):
不是不接受光耦,是线性光耦一般配2个运放。成本大概10块左右,关键是pcb空间大。

网友B:
    曾经有一个方案,好像是用V/F芯片。 把电压转为不通的频率,然后隔离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一个方案,好像是用V/F芯片。 把电压转为不通的频率,然后隔离频率。

    这个方案可行,但是不清楚价格是否友好。有推荐的供应商吗?

网友C:
    你的需求是检测三种状态(0,0.5VCC,VCC)对吧,可以用简单的光耦隔离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需求是检测三种状态(0,0.5VCC,VCC)对吧,可以用简单的光耦隔离来做

    这个方案我想过,如果可靠需要在输入端增加两个比较器。输出端如果用一个IO需要增加异或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我想过,如果可靠需要在输入端增加两个比较器。输出端如果用一个IO需要增加异或门。

    数字的,三个状态,1个IO显然是不行的,该增加的就必须增加

网友:
    只有开关芯片,断开就隔离,通上也隔离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我想过,如果可靠需要在输入端增加两个比较器。输出端如果用一个IO需要增加异或门。

那就用自己搭个V/F转换电路,再加个数字隔离芯片。选国产的芯片,产品几块钱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