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睡眠、休眠、待机 3种模式下DRAM工作么

楼主(2024-06-17):
请教一下,   电脑的睡眠、休眠、待机  3种模式 DRAM是在正常工作状态(定期刷新)?  还是断电不工作状态?

网友:
电脑的睡眠和待机模式下,DRAM都保持在工作状态,包括定期刷新。而在休眠模式下,DRAM不处于工作状态,不进行数据的读写和刷新操作。这些模式的设计都是为了在保持系统状态的同时节省能源。

网友(点评):
是分電源控制省電, 但是都在"備戰"狀態, 能立即上線,而且必須保存資料, 所以用電源分離控制, 其中一組電源為"基本供電"保存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