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8638S的疑惑,麻烦路过大佬解答下,谢谢

楼主(2024-06-17):
    做个关于LT8638S的测试板,除了图示的推荐布局外,就加了几个滤波电容和测试点。但在测试过程总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电源输入口不外加电源的情况下,给电源输出端加上5V的电压,会在电源入口测到5V的电压。这个芯片电源输入和输出端存在某种连接关系嘛?

网友A:
    上管NMOS,体二极管反灌电流

网友:
哀西IC)沒給電的情況下,管腳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高阻抗Hi-Z),是會漏電的。

    電源哀西IC)不給電狀況下,從輸出端需要反向不漏電至輸入端的規格稱為 True Load Disconnected after Power Down (or Shutdown)。附檔踢哀TI)升壓哀西ICTPS61094 就有這功能,當時我們設計上就是需要防反向漏電,所以才選這顆的。

如果電源哀西IC)沒有防反向漏電,有很多 Load Switch 也有這功能,在輸出端放一顆就行。這規格通常被稱為 Reverse Current Blocking,附檔天鈺科技Fitipower)的 FP6861J 就有這功能。

    TI TPS61094.pdf

    Fitipower FP6861J-0.4.pdf

网友(点评):
超级狗版也是及时雨。

楼主:
    是我没仔细阅读手册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NMOS,体二极管反灌电流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哀西(IC)沒給電的情況下,管腳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高阻抗(Hi-Z),是會漏電的。

電源哀西(IC)不給電 ...

    感谢大佬提供的解决方式

网友:
    超级狗版也是及时雨。

    我一向都是即時的暴風雨!

网友(2024-08-09):
    可以在输出端增加一个肖特基来防止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