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出线方式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4-06-17):
    各位,这两种差分的出线方式是怎么设置的?目前板子自定义的出线方式是左边这个,我想改成右边的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屏幕截图 2024-06-17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这种出线方式

网友:
    没有试出来

网友:
    我也蹲一个,有结论了摇我

网友A:
    这是走的差分线,线从电容焊盘这端引出来都是左边这种形式,之后再手动调整成右边这种形式。你可以把线先走到离电容焊盘近点,4,5mil的样子,让他的距离不足以形成这种走线,然后再连接到焊盘可以直接得到右边这种。

网友:
    像这样,先把线头拉得离焊盘近些,再去连接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走的差分线,线从电容焊盘这端引出来都是左边这种形式,之后再手动调整成右边这种形式。你可以把线先走到离电容焊盘近点,4,5mil的样子,让他的距离不足以形成这种走线,然后再连接到焊盘可以直接得到右边这种。

右边图就是我手动改的,我知道怎么改,但是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想直接从焊盘拉出来就是右边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Allegro 拉線時, 有一保護模式, 必須垂直一段距離, 才能轉, 在右鍵, 可以設定取消.

    您说的是防止锐角的那个功能吧,那个功能我取消了,没用,但是差分线还是左图这样,而且我的其他板子差分出线不是这样的,只有这个模板是左图这样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图就是我手动改的,我知道怎么改,但是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想直接从焊盘拉出来就是右边这种

啊。真有能设置直接从阻容焊盘这边出来就是右图这种形式吗?要是你后续弄清楚怎么搞的,麻烦告知一下怎么做到,学习一下能省不少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