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DDR颗粒的数据线、地址线都是一样的?

楼主(2024-06-17):
这个S912芯片配置了四颗DDR3,正反贴两颗数据共用,地址也是共用的,这是基于什么原理呢?贴片的时候只会贴2片吗?

還有 Chip Select(nCS)!^oo^

网友A:
4 顆的排列應該是:

  • CS0 + DQ0 ~ DQ15
  • CS0 + DQ16 ~ DQ31
  • CS1 + DQ0 ~ DQ15
  • CS1 + DQ16 ~ DQ31

總線寬度 32 bit + Chip Select (nCS) x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顆的排列應該是:
  • CS0 + DQ0 ~ DQ15
  •
    谢谢版主,这样做就是为了增加数据总线的宽度是吧,这样通过cs片选来进行选择,变成双通道64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样做就是为了增加数据总线的宽度是吧,这样通过cs片选来进行选择,变成双通道64位?

補充一下:
    嚴格來說,32 位元雙通道並不等同於 64 位元,而是兩個 32 位元通道交錯Interleave)使用。在總線存取需要等待時間的情況下,這種方式反而效率會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一下:
    嚴格來說,32 位元雙通道並不等同於 64 位元,而是兩個 32 位元通道交錯(Interleave)使用 ...

    谢谢版主的贴心回复,还想多问一句,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这种复用的架构呢。主控芯片不支持64位的情况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贴心回复,还想多问一句,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这种复用的架构呢。主控芯片不支持64位的情况下吗

記得踢哀TI)的 OMAP 4 處理器,同時支援 64 位元單通道32 位元雙通道,有無支援具體就得看處理器規格書。以前看過一篇研究報告,32 位元雙通道的效能上好不過 30%,實測大多只增加十幾個百分點罷了,和軟件的行為有極大的關係。大規模讀寫內存時,效能才會顯著,但誰會無聊到沒事在那邊猛搬運資料?

如果你的應用不在乎那十幾趴的效能。自然也沒必要這麼做。例如,電子紙EPD)的反應速度很慢,有些電子書的設計,即便使用了 64 位元處理器,設計上都還是 16 位元單通道。線路佈局PCB Layout)簡化後有機會四層板就搞定,降低成本對內卷的誘因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補充一下:
    嚴格來說,32 位元雙通道並不等同於 64 位元,而是兩個 32 位元通道交錯(Interleave)使用 ...

1. interleave和rank是两个概念。rank是CPU处理的数据位宽(32/64)。2. interleave是cpu读取ddr颗粒的技术,对应的是日常说的通道数(channel)。32bit的cpu也可以用interleave技术来读取数据。
3. 现在很多cpu是64bit的,但是ddr还是32bit。这样cpu需要读取两次ddr才能组成一次cpu数据处理长度,主要是考虑设计成本。应用在要求不高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interleave和rank是两个概念。rank是CPU处理的数据位宽(32/64)。2. interleave是cpu读取ddr颗粒的技 ...

    多谢答疑解惑,我看到也是越来越少了,基本都是64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