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17.4 后 16.6 打不开了

楼主(2024-06-18):
软件的安装方法用的是吴哥最新的破解安装包, 17.2 也有安装。

网友A:
    安装新版本后,可能修改了系统环境变量,导致旧版本无法正确识别或加载所需资源。
    解决方法:检查环境变量设置,确保16.6版本所需的变量没有被错误修改或覆盖。可以使用像“阿狸狗破戒大师”这样的工具来修复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新版本后,可能修改了系统环境变量,导致旧版本无法正确识别或加载所需资源。
    解决方法:检查环境变量设置,确保16.6版本所需的变量没有被错误修改或覆盖。可以使用像“阿狸狗破戒大师”这样的工具来修复环境变量。

最新版的破解安装包,阿里狗破解大师无法识别

网友:
    16.6卸载重装试下

网友:
    可以看看老吴公众号最新的推送。
    基本是PATH变量设置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