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已布好的走线可以修改网络名吗

楼主(2024-06-18):
    如题,在layout中连接器端拉出了一大把线,BGA端也拉出一把线(板子会比较的长),可以在板子中间空地打孔接上,但发现有些调整下出线的位置是可以直接接上的,如是allegro操作就是在线的任何一端删一小段线,重新连上其他网络就可以改变网络。但是在pads中不管怎么删一小段线,网络是不会掉的,要怎样操作才能达到不用全部重新拉线而改变线的网络呢?allegro操作如下图,删掉红色打叉的线段,按黄线方式连上,即可整段网络都更改了

网友A:
    1. 在需要删除走线的两端,各加1个测试点焊盘;2.再在ECO模式下删除那段想删除的线以断开网络

网友B:
    PADS里网络名的最好还是在源头原理图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需要删除走线的两端,各加1个测试点焊盘;2.再在ECO模式下删除那段想删除的线以断开网络

如图,在需要删线的两端加上测试点后,选中需要删除的那段线,点击ECO,选择删除连线/删除网络都是整个网络都会删掉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是哪里操作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里网络名的最好还是在源头原理图里修改

并不是修改器件的网络名哈。只是走线走好了,想调整下走线顺序,并不涉及修改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修改器件的网络名哈。只是走线走好了,想调整下走线顺序,并不涉及修改原理图

    走线最终不还是要跟器件的管脚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