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快捷键设置进阶版,用一个键切换options部分选项。

楼主(2024-06-19):
    如题所述,如何设置一个快捷键来切换某些功能呢?

    比如我经常要用移动命令切换  "Body Center" “User Pick”选项,还有钩选slide etch选项。

又或者走线命令下切换直线或者弧线:Line或者Arc

我有发现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  文档里面(比较靠底部40行左右吧。)有俩个案例教我们怎么设置单个快捷键切换选项,如下。

    1、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alias ~B bubset
          这个案例的意思是在走线命令(add connect)下,按Ctrl+B可切换bubble栏的几个选项,它是分俩步完成的,先定义一个变量“bubset” 这个变量名可以随意取, settoggle是一个开关切换命令,是固定的,后面跟随的就是要切换的内容。然后第二步用一个快捷键指向之前的变量,就完美的完成了设置。

2、alias smoothset 'settoggle smooth_mode Off Minimal Full; options smooth_level $smooth_mode'
         alias ~SB smoothset

         这个案例的意思是在走线命令下按Ctrl+shift+B切换推挤模式。设置原理也和上个案例一样。

  好,回到问题本身,如何设置移动命令(move)里面的point选项,我也想依葫芦画瓢:
lias point 'settoggle ......'  省略部分我不会写了,也是这个帖子想学习的地方。
      funckey q  point   这里随意设个q键。

 有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或者讨论一下也行。

网友: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一般就用默认的快捷键,也够用了

网友:
    轻置软臀,有答案再来瞅瞅

网友:
    想知道这样操作提升效率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很简单。
1、先录一个脚本,把你要的选项都点一遍。录完之后得到如下*.scr文件

    1. # Allegro script
    2. #        file: D:********/aaa.scr
    3. #        start time: Wed Jun 19 14:21:37 2024
    4. #        Version: 17.2-2016 S058 (3810401) Windows SPB 64-bit Edition
    5. version 17.2

    6.
    7. setwindow pcb
    8. trapsize 3678

    9. move
    10. setwindow form.mini
    11. FORM mini rotate_point Body Center

    12. FORM mini rotate_point User Pick

    13. FORM mini rotate_point Sym Origin
    14. FORM mini stretch_slide YES

    15. FORM mini stretch_slide NO
    16. setwindow pcb
    17. prepopup 7443.44 4503.36

    18. done

    19.
    20. #        stop time: Wed Jun 19 14:21:55 2024

    2、修改option里面的内容格式都比较固定,按照如下格式修改即可。

    1. funckey q 'settoggle var1 "1" "2"; options field $var1'

    其中,var1是变量,每换一个功能就+1变成var2就好,"1"和"2"是你要切换的值,filed是你要修改的内容。

    3、好了,将第一步和第二步联系起来。
filed 填入rotate_point
    "1"填入"Body Center"
"2"填入"User Pick"
得到,以下行。

    1. funckey q 'settoggle var1 "Body Center " "User Pick"; options rotate_point $var1'

4、把这一行敲到控制台,或者放入env就能用了。

    5、注意,funckey和alias都可以用,前者不需要按回车,后者需要按回车。以及注意,快捷键(funckey)q会挡住快捷键q1,让其无法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的意思是"特殊鍵"加或不加"單字元鍵", 或只有 "單字元鍵" , 若太多"字元", 你按第一個就已觸發了,  ...

追加提问,如何设置Shift+X(单个字母的组合)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