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4 删除尺寸标注就卡死

楼主(2024-06-19):
    有没有碰到Layout里面尺寸标注一删除就卡死的问题,按I键修复也没用,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电脑配置不好

网友:
    升级软件到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不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 授權不穩 或到期了.  看一下 LICENSE.DAT.

    license.dat看了,到2032年,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dat 版本眾多, 我記得當年有一版是造成 PADS Pro 是 DEMO 版本, 所以只能請你自 ...

今天试了另外一个图,尺寸标注删除就没有问题(同一个电脑,同一个软件VX2.4),所以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而且,另外一个图能删除后,我又试了之前不能删除的图,还是一样的问题,一删除尺寸标注就卡死,只能重启软件

网友(点评):
不一定, PADS 有些指令會重連 license.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