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量氧传感器在3D打印中的应用

楼主(2024-06-19):
      3D打印为什么需要监测氧气?

    金属 3D 打印过程涉及使用激光技术将细金属粉末一层一层地熔合在一起。在制造零件的同时将杂质风险降至比较低是金属增材制造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金属 3D 打印机通常将其原料送入惰性环境中,以消除污染并防止质量问题。氩气等惰性气体可用于提高焊接或粘合的质量。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净化良好的打印室,在其中密切监测环境中的氧气。高水平的氧气会导致原料粉末的氧化,由于层之间的焊接强度降低,直接影响制造零件的质量。

    惰性气体在金属增材制造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氩气通过从 3D 打印室中提取和置换氧气来防止氧化风险。氩气将氧气含量降低到 ppm 级或更低,为正在建造的金属部件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环境。

      在这里,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给大家推荐一款检测低氧的传感器:SO-D2-010A100C。

          板子为GSB板,一整套的型号命名为:EGa0202std-D2010A100。

          传感器探头:
          010表示传感器量程:0.01%–1.0%。
      A100表示传感器电缆长度:2500px。

          板子输出:
          模拟 0-5V (Vout)
          模拟4-20mA (Iout)
          通过 RS232生成数字输出

          这款传感器是奥地利SENSORE专门为检测低氧体积比研发的极限电流氧传感器。

          工作原理:

    因为在氧化锆电解质中电流的载体是氧离子,所以当电压施加到氧化锆电解槽时,氧气通过氧化结盘被抽到阳极。如果给电解槽阴极加上一个带孔的盖子,氧气流向阴极的速率就会受到限制。受到这个速率的限制,随着所施加的电压逐渐增加,电解槽内的电流会达到饱和。这个饱和电流被称为极限电流,它与周边环境中的氧气浓度成正比。

          SO-D2-010A100C的参数:

          响应时间:2 ~25秒

          预热时间:<30秒

          气流量:100 - 500 (250最佳)ml/min

          寿命:20000小时

          工作温度:200℃

          精度:±100 ppm

          重复性:<100 ppm O2

          传感器引脚及尺寸:

    板子引脚分部图:

网友:
    微量氧传感器在3D打印中的应用至关重要,它们能够实时监测和控制成型仓内的氧气浓度,确保金属材料在高温下不被氧化,从而保证打印出的零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