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CBA代工代料时贴片电感选用问题

楼主(2024-06-20):
    PCBA代工代料中,贴片电感次起着扼流、退耦、滤波和调谐等作用。贴片电感主要有绕线型和叠层型两种,那么PCBA代工代料如何选用贴片电感呢?下面就由PCBA加工厂商_安徽英特丽为大家讲讲PCBA代工代料贴片电感选用知识。

    PCBA代工代料贴片电感选用知识如下:

    1、适用于正常几十兆赫兹的电路中的通用性电感。

    2、大多数贴片电感都是能够用回流焊和波峰焊来焊接的,但是也有部分贴片电感是不能用波峰焊焊接;

3、贴片电感的净宽要小于电感器净宽这样可以避免焊料过多而导致在冷却的时候拉应力过大而改动电感值;

4、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贴片电感的精密度大部分是±10%,精密度高于±5%的贴片电感需要提前订货;

5、维修过程中,不能只依靠电感量来交换贴片电感。还要清楚贴片电感的任务频段,才能保证任务功能;

6、贴片电感的外形、尺寸基本是相似的,从外形上无法轻易识别。所以在手工焊接或手工贴片时,注意不要拿错零件;

    7、目前常见的贴片电感主要是三种:适用于1GHz以上频段的微波用高频电感;适用于谐振回路和选频电路中的高频贴片电感;

8、不同的商品,所选用线圈直径不同,相反的电感量,所出现的直流电阻也各不相反。高频回路中直流电阻对Q值影响很大;

    9、允许经过大电流也是贴片电感的一个参数。当电路需求大电流经过时,要考虑到电容因素;

10、功率电感使用在DC/DC转换器中时候电感量大小会间接影响电路的状态,可以采用增减线圈的方法来改动电感量;

    11、在150~900MHz频段任务的通讯设备,一般是使用绕线式电感器。在1GHz以上的频率电路中,就需要选择微波高频电感器了。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
    电容一定要注意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