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器件的方形管脚输出gerber和nc钻孔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2024-06-21):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 drill 不可能有方形洞, 四角一定帶R角, 只能勸你使用"橢圓孔",會比較真實.
(是用鑽孔去繞, 一定帶R角, 怕鑽頭斷, 有最小尺寸限制.)

因为这个是器件封装上画的,我这边不能修改器件的封装,请问这种管脚是不能在layout里导出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