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不能直接等于(==)判断吗?

楼主(2024-06-22):
    如下代码:
    netproperlist = axlDBGetProperties(onenet nil)
    if(netproperlist
          then

          foreach(oneproper netproperlist
          if(car(oneproper) == "VOLTAGE"
                  then
                  if(atoi(cadr(oneproper)) > 48
                    then
                    axlMsgPut("333")
                    netvoltage = atoi(cadr(oneproper))
                    hv_netlist = append1(hv_netlist onenet)
                  );end if
                );end if
          );end foreach
        );end if

    代码目的是获取一个网络的附带属性,读取他的电压值,高于电压48V以上的,放入hv_netlist。
    现在的问题是car(oneproper) == "VOLTAGE"这行代码无法运行判断,获取到的VOLTAGE这个属性不能直接等于"VOLTAGE"。
    我将这行代码换成alphaNumCmp(substring(car(oneproper) 1 7) "VOLTAGE") == 0,就可以判断,这是什么原因?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錯指令, Property 有專用指令.

    2.Property 的 VOLTAGE , 非字串, 所以它沒有"VOLTAGE" (左右上引 ...

    学到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