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CAN收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4-06-22):
类似于这张图,我通过从CAN总线上向mcu发送一条指令,分别抓取CAN_H和CAN_L的总线差分信号(也就是我发送的指令),TX对地(断开R1),RX对地,示波器显示发送的指令波形正确,RX对地波形正确,但TX对地在总线ACK时有时响应,有时不响应,求大佬们解答!

如果是 CAN FD 對接,兩端請加終端電阻(Termination Resistor)。

网友:
应该把波形秀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是不是阻抗匹配没有做好,而数据又过高,导致信号的保持时间不够

网友:
    没波形,怎么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