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PCB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24-06-24):
    在PCB线路板表面处理工艺中,很多人经常会搞不清“喷锡”、“浸银”和“浸锡”,觉得都差不多。那么,PCB线路板表面处理工艺“喷锡”、“浸银”和“浸锡”的区别在哪?
    1、喷锡
    银色的板子叫做喷锡板。在铜的线路外层喷一层锡,有助于焊接;但是无法像黄金一样提供长久的接触可靠性。长期使用容易氧化锈蚀,导致接触不良。
优点:价格较低,焊接性能佳。
缺点:喷锡板的表面平整度较差,不适合用来焊接细间隙的引脚以及过小的元器件。在PCB加工中容易产生锡珠,对细间隙引脚元器件较易造成短路。使用于双面SMT工艺时,极容易发生喷锡重新熔融而产生锡珠或球状锡点,造成表面更不平整进而影响焊接问题。

2、浸银
浸银工艺较简单、快速。浸银是置换反应,它几乎是亚微米级的纯银涂覆。有时浸银过程中还包含一些有机物,主要是防止银腐蚀和消除银迁移问题。即使暴露在热、湿和污染的环境中,仍能提供很好的电性能和保持良好的可焊性,但会失去光泽。
    优点:浸银焊接面可焊性良好,共面性很好,同时又不像OSP那样存在导电障碍,但是作为接触面(如按键面)时,其强度没有金好。
    缺点:当暴露在潮湿环境下时,银会在电压的作用下产生电子迁移,通过向银内添加有机成分可以降低电子迁移问题。

    3、浸锡
以前的PCB经浸锡工艺后易出现锡须,在焊接过程中锡须和锡迁移会带来可靠性问题。后在浸锡溶液中加入了有机添加剂,使锡层结构呈颗粒状结构,克服了之前的问题,而且还具有好的热稳定性和可焊性。
    缺点:浸锡的最大弱点是寿命短,尤其是存放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时,Cu/Sn金属间化合物会不断增长,直到失去可焊性。因此,浸锡板不可以存储太久。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
    是在洁净的裸铜表面上,以化学的方法长出一层有机皮膜。这层膜具有防氧化、耐热冲击、耐湿性,用以保护铜表面于常态环境中不再继续生锈(氧化或硫化等)。
优点:制程简单,表面非常平整,适合无铅焊接和SMT(表面贴装技术)。
    缺点:焊接时需要氮气,且回流焊次数受限(多次焊接会导致膜被破坏),不适合压接技术,不适合返修且存储条件要求高。

网友(2024-07-29):
    优点:制程简单,表面非常平整,适合无铅焊接和SMT(表面贴装技术)。 缺点:焊接时需要氮气,且回流焊次数受限(多次焊接会导致膜被破坏),不适合压接技术,不适合返修且存储条件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