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仪表如何进行程序保护?

楼主(2024-06-25):
工业仪表想设置不同权限,不想让别人复制程序,怎么做?

网友:
    现在最常用的就是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

网友:
    你可以给不同的人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比如管理员、操作员等。同时,为了防止程序被复制,你可以把程序加密,或者用一个专门的加密芯片来保护它。

网友:
    听说LCS4110R这个芯片不错,可以用吗?

网友:
    LCS4110R挺好用,可以看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
    那防止别人复制硬件设计怎么做?

网友:
    防止硬件设计被复制主要是保护你的电路图和硬件设计。你可以使用加密芯片等技术来保护它们。

网友:
    保护MCU中的程序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可编程的加密芯片,比如LKT4110U,来保护MCU中的程序。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也复制不了你的程序了。

网友B:
    加密保护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密保护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核心思路就是让你的数据和程序变得复杂,让别人看不懂、也复制不了。这样,你的系统就更安全了。

楼主: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主要是对你的数据和通信进行加密。比如,你可以把数据变得复杂,让别人看不懂;同时,你的通信也是变化的,每次都不一样,别人就更难破解了。

网友:
    如果我的数据不多,还需要加密吗?

网友:
    就算数据不多,也需要加密保护。因为一旦数据被泄露或复制,就可能造成损失。所以,加密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可编程的加密芯片,比如LKT4110U,来保护MCU中的程序。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也复制不了你的程序了 ...

可编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编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

可编程就是可以改变它的功能。比如,你可以把不同的程序放到加密芯片里,让它做不同的事。这样,你就可以根据需要来定制你的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