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Store内存访问指令

楼主:
— LDR 字数据加载指令 — LDRB 字节数据加载指令 — LDRH 半字数据加载指令 — STR 字数据存储指令 — STRB 字节数据存储指令 — STRH 半字数据存储指令 2 | D9 P; l& r: N

数据处理指令
8  MOV 数据传送指令,有效数字不能超过2位16进制(8位二进制),MOV r2,#0xf800合法,MOV r2,0x1510错误,执行后原数据丢失。 MVN 数据取反传送指令 ;取反的有效数字不能超过2位16进制(8位二进制),MVN r2,#0xf800合法,MVN r2,0x1510错误,执行后原数据丢失。 CMP 比较指令 — CMN 反值比较指令 — TST 位测试指令 — TEQ 相等测试指令 — ADD 加法指令 — ADC 带进位加法指令 — SUB 减法指令 — SBC 带借位减法指令 — RSB 逆向减法指令 — RSC 带借位的逆向减法指令 — AND 按位与指令 — ORR 按位或指令 — EOR 按位异或指令 — BIC 位清除指令
乘法与乘加指令 M m
— MUL 32位乘法指令 — MLA 32位乘加指令 — SMULL 64位有符号数乘法指令 — SMLAL 64位有符号数乘加指令 — UMULL 64位无符号数乘法指令 — UMLAL 64位无符号数乘加指令

状态寄存器访问指令
— MRS 程序状态寄存器到通用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指 — MSR 通用寄存器到程序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指令

移位指令
 — LSL 逻辑左移 — ASL 算术左移 — LSR 逻辑右移 — ASR 算术右移 — ROR 循环右移 — RRX 带扩展的循环右移 * \ D# f4 C/ A T8 k
 c
跳转指令
 — B 跳转指令 — BL 带返回的跳转指令 — BLX 带返回和状态切换的跳转指令 — BX 带状态切换的跳转指令
& a! B% y N$ G/ L \8 j协处理器指令
— LDC 协处理器数据加载指令 — STC 协处理器数据存储指令 — MCR ARM处理器寄存器到协处理器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指令 — MRC 协处理器寄存器到ARM处理器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指令 — CDP 协处理器数操作指令
其他常用的伪指令
— AREA
9 V0 P _1 ^% t5 h: v— ALIGN
— CODE16 、 CODE32
— ENTRY
— END
— EQU
— EXPORT (或 GLOBAL )
— IMPORT
— EXTERN
— GET (或 INCLUDE )
— INCBIN
 l— RN
— ROUT
1) ARM杂项伪指令 * V/ n% H G F5 J
1. ADR伪指令:小范围的地址读取伪指令。
4 J: {4  ADR指令将基于PC相对偏移的地址值读取到寄存器中。在汇编编译源程序时,ADR伪指令被编译器替换成一条合适的指令。通常编译器用一条ADD指令或SUB指令来实现该ADR伪指令的功能。
指令格式:ADR{cond} register ,expr
 Register 加载的寄存器
Expr 程序相对偏移或寄存器相对偏移的表达式
非字对齐地址在-255~255字节范围内;
字对齐地址在-1020~1020字节范围内。
举例:
Start MOV R1,#10
 ADR R4,start ;相当于PC-10后赋值给R4
2. ADRL指令:中等范围的地址读取伪指令。 ) F J
ADRL指令将基于PC相对偏移的地址值或基于相对偏移的地址值读取到寄存器中,比ADR伪指令可读取更大范围的地址。在汇编编译源程序时,ADRL伪指令被编译器替换成两条合适的指令。若不能用两条指令实现ADRL伪指令功能,则产生错误,编译失败。 - s x4 ]$ o) y& }
指令格式与ADR相同
 非字对齐地址在64K字节范围内;
字对齐地址在256K字节范围内。
7   举例:
 Start MOV R1,#10
ADR R4,start+6000 ;=>ADD R4,PC,#0xe800 ADD R4,R4,#0x254
3. LDR指令 大范围的地址读取伪指令
LDR伪指令用于加载32位的立即数或一个地址值到指定寄存器。
在汇编编译源程序时,LDR指令被编译器替换成一条合适的指令,若加载的常数未超出MOV或MVN的范围,则使用MOV或MVN指令代替该LDR伪指令,否则汇编器将常量放入字池(内存),并使用一条程序相对偏移的LDR指令从文字池读出常量。 + e) i( Y v; p+ V/ g- g
指令格式:LDR {cond} register , = expr/label_expr
Expr 32位立即数
 Label_expr 基于PC的地址表达式或外部表达式
 p举例
LDR R0,=0x123987 ;加载32位立即数
 LDR R0,=DATA_BUF+60 ;加载DATA_BUF地址+60
4. NOP指令
NOP指令产生所需的ARM无操作代码。可以使用指令MOV R0,R0。NOP不能有条件使用。执行和不执行无操作指令是一样的,因而不需要有条件执行。ALU状态不受NOP影响。
2) 符号定义( Symbol Definit年ion )伪指令
符号定义伪指令用于定义 ARM 汇编程序中的变量、对变量赋值以及定义寄存器的别名等操作。
常见的符号定义伪指令有如下几种: * c K
Ø 用于定义全局变量的 GBLA 、 GBLL 和 GBLS
Ø 用于定义局部变量的 LCLA 、 LCLL 和 LCLS
 J( wØ 用于对变量赋值的 SETA 、 SETL 、 SETS
Ø 为通用寄存器列表定义名称的 RLIST
1. GBLA、GBLL 和GBLS
语法格式
GBLA ( GBLL 或 GBLS ) 全局变量名
GBLA 、 GBLL 和 GB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 ARM 程序中的全局变量,并将其初始化。其中:
GBL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全局的数字变量,并初始化为 0 ;
GBLL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全局的逻辑变量,并初始化为 F (假); ! K* r g
GB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全局的字符串变量,并初始化为空;
. Y7 y4 I1 y A& N+ L由于以上三条伪指令用于定义全局变量,因此在整个程序范围内变量名必须唯一。
7 [. Q' m z7 Z使用示例:
GBLA Test1 ;定义一个全局的数字变量,变量名为 Test1
Test1 SETA 0xaa ;将该变量赋值为 0xaa
GBLL Test2 ;定义一个全局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2
Test2 SETL {TRUE} ;将该变量赋值为真
GBLS Test3 ;定义一个全局的字符串变量,变量名为 Test3
Test3 SETS “ Testing ” ;将该变量赋值为 “ Testing ”
2. LCLA、LCLL 和LCLS
语法格式:
 LCLA ( LCLL 或 LCLS ) 局部变量名
LCLA 、 LCLL 和 LC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 ARM 程序中的局部变量,并将 其初始化。其中:
LCL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并初始化为 0 ;
LCLL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局部的逻辑变量,并初始化为 F (假);
LC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局部的字符串变量,并初始化为空;
以上三条伪指令用于声明局部变量,在其作用范围内变量名必须唯一。
 o: h7 a使用示例: & M! t: } d
LCLA Test4 ;声明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变量名为 Test4
Test3 SETA 0xaa ;将该变量赋值为 0xaa
 LCLL Test5 ;声明一个局部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5
Test4 SETL {TRUE} ;将该变量赋值为真
LCLS Test6 ;定义一个局部的字符串变量,变量名为 Test6
Test6 SETS “ Testing ” ;将该变量赋值为 “ Testing ”
3. SETA、SETL 和SETS
) k: _ i% y% a语法格式:
变量名 SETA ( SETL 或 SETS ) 表达式
伪指令 SETA、SETL、SETS用于给一个已经定义的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赋值。
SETA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数学变量赋值;
SETL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逻辑变量赋值;
SETS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字符串变量赋值;
其中,变量名为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表达式为将要赋给变量的值。
使用示例: T% J6 A) C q
LCLA Test3 ;声明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变量名为 Test3
! {  Test3 SETA 0xaa ;将该变量赋值为 0xaa
LCLL Test4 ;声明一个局部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4
Test4 SETL {TRUE} ;将该变量赋值为真 5 Q+ z# {. } L+ r
4. RLIST
语法格式: 3 c \ f
名称 RLIST { 寄存器列表 }
RLIST 伪指令可用于对一个通用寄存器列表定义名称,使用该伪指令定义的名称可在 ARM 指令 LDM/STM 中使用。在 LDM/STM 指令中,列表中的寄存器访问次序为根据寄存器的编号由低到高,而与列表中的寄存器排列次序无关。 * @" O% q y) `' n
使用示例:
 RegList RLIST {R0-R5 , R8 , R10} ;将寄存器列表名称定义为 RegList ,可在 ARM 指令 LDM/STM中通过该名称访问寄存器列表。
8   数据定义( Data Definition )伪指令 3 s s! w9 ~$ Y) b
数据定义伪指令一般用于为特定的数据分配存储单元,同时可完成已分配存储单元的初始化。
常见的数据定义伪指令有如下几种:
— DCB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节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 DCW (DCWU)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半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 DCD (DCDU)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1 J; \9 _6 L P
— DCFD (DCFDU)用于为双精度的浮点数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 定的数据初始化。
— DCFS DCFSU) 用于为单精度的浮点数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