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一个dbid相连的器件?

楼主(2024-06-25):
    怎么获取一个dbid(pin,cline,shape,via)相连的器件?
    例如获取了一根走线cline,他相连的器件是U1和C1,怎么获取这两个器件的名字U1和C1?
    有没有大佬指教下!

网友(点评):
axlDBGetConnect 會依 dbid 而變更回應, 如 cline(path) 是連接點, 回應就是PIN和VIA, 而PIN和VIA, 回應就是cline和shape.

网友:
    我也是小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1.“Find”选项框里边勾选“Nets”

    2.找到要查看的net,鼠标右键,选择“Show Elements”,即可查看到所连接的器件位号和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是小白, cline 選不到連接物件, 只是線段. (NETS還能選到全部連接物件.)

    要麻一堆,要麻沒有, 就是能 ...

    好的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