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疊構問題

楼主(2024-06-26):
請問各位大大,SI工程師問我二層板.PCB板厚和薄那個SI跑出來結果那個好?
1.我覺得厚會比較好,因為二層訊號會疊到,會有Cross Talk的問題
2.結果SI跑出來是薄的比較好,後來想想,應該是板厚影響線長,所以薄的線比短,所以跑出來比較好
3.ANSYS siwave沒辦法算,走線過via孔後的總線長嗎?
請問大家有什麼看法,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A:
    1 没有信号速率,空谈信号质量,是没有任何意义。
    2 根本区分不了好坏,两层板影响信号质量的关键又不在于过孔长度,同层串扰,邻层串扰,都会有风险。
    3 你就两层板,如何确定薄与厚?增加减少的还不是内层PP的类型。那么这个PP或者core的不一致本身就会导致信号质量不同。薄的用一个好一点的PP,厚的用一个差一点的PP。结果薄的好也是正常的。
    4你的描述,不能完全区别出好坏。仅仅是一个结果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没有信号速率,空谈信号质量,是没有任何意义。
    2 根本区分不了好坏,两层板影响信号质量的关键又不在于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