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和机电部件都有电接点,两个分立接点之间的电气连通称为互连。电子设备必须按照电路原理图互连,才能实现预定的功能。那么 PCB 板互连的方式有哪些呢?以下简要概述两种:( f9 Z I3 G2 F( J8 y

楼主:
一、焊接方式
 该连接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可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缺点是互换、维修不够方便。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部件对外引线较少的情况。
 1、PCB 导线焊接
 此方式不需要任何接插件,只要用导线将 PCB 印制板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例如收音机中的喇叭、电池盒等。
 2、PCB 排线焊接
8 E' Y4 F E5 R' S 两块 PCB 印制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既可靠又不易出现连接错误,且两块 PCB 印制板相对位置不受限制。& X m
3、PCB 之间直接焊接
 印制板之间直接焊接,此方式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 90 度夹角的连接。连接后成为一个整体 PCB 印制板部件。
二、插接件连接方式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这种“积木式”的结构不仅保证了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降低了系统的成本,还为调试、维修提供了方便。当设备发生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必检查到元器件级(即检查导致故障的原因,追根溯源到具体的元器件。这项工作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只要判断是哪一块板不正常即可立即将其更换,从而迅速排除故障,缩短停机时间,提高设备利用率。更换下来的线路板可以在充裕的时间内进行维修,修理好后作为备件使用。
 1、印制板插座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经常采用这种连接方式。此方式是从 PCB 印制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 PCB 印制板插座相配。
2、标准插针连接
此方式可以用于印制板的对外连接,尤其在小型仪器中常采用插针连接。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印制板连接时,两块印制板一般平行或垂直,容易实现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