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的使用疑惑

楼主(2024-06-26):
    各位老铁,最近做光电检测产品,样机做出来测试有个疑问
    1,LED部分是恒压供电,采样间隔闪烁方式配合AD采样,PD部分是采样是用的OP380电路搭建出来的;

2,采样过程中,电压经过AD采样后随着老化时间而逐渐变化半个小时后趋于稳定,有个0.3%左右的变化量
    3,每次开机前面十几分钟都是变化的区域,之后慢慢稳定;
    4,请问这种该怎么改善呢?

网友:
    1.图表中的T、N、C分别是什么?
    2.从光电二极管到AD输入,还有哪些环节?
    3.用示波器测量各个环节的实际波形,看十几分钟的变化区域是哪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