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T1接口

楼主(2024-06-26):
    请问以太网100Base-T1接口这部分器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蹲答案蹲答案蹲答案

网友A:
    T1规范没做过。但是Tx规范的phy很多是没有电流电流驱动能力的,需要增加上拉下拉电阻做驱动匹配。
看看你图纸其他地方,是否有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规范没做过。但是Tx规范的phy很多是没有电流电流驱动能力的,需要增加上拉下拉电阻做驱动匹配。
看看你图纸其他地方,是否有上拉

    其他地方没有上拉电阻,芯片出来就是CM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地方没有上拉电阻,芯片出来就是CMC了

这几个是用来考虑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是用来考虑emc。

这些器件的取值怎么参考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器件的取值怎么参考的呢?

上面不是有值吗?按参考设计一般功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值吗?按参考设计一般功能不会有问题。

    哦哦,好的,感谢

网友:
    一个是物理层规范要求的匹配值,还一个是防护作用,有说法是那俩1k的换成大封装的,电气负荷防护

网友:
    Common-Mode Termination
    For common-mode termination, a split termination consisting of two 1 kΩ resistorsand a 4.7 nF capacitor, with a 100 kΩ resistor to GND,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signallines between the coupling capacitors and the connector. For reasons of symmetry,the tolerance of the two 1 kΩ resistors should be within ±1 %. The power rating shouldbe higher than 0.4 W (anti-surge) in order to survive EMI disturbances. Please checkimplementation details and other requirements with the customer (OEM). No specificpower rating is specified for the 100 kΩ resistor and 4.7 nF capacitor, but componentsshould be rated max ≥50 V.

网友B:
    同样,蹲答案蹲答案蹲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蹲答案蹲答案蹲答案。

來人啊~拖出去了!

    這個是 OPEN Alliance 聯盟規範中建議的電路啦!

网友:
    OPEN Alliance 規範隨便下載,下載到你爽為止!

    Automotive Ethernet Specifications - Open Alliance (opensig.org)

CM Termination 在底下這三份規範裡面:
    • OPEN Alliance – IEEE 10Base-T1 System Implementation Specification
    • OPEN Alliance – IEEE 100Base-T1 System Implementation Specification
    • OPEN Alliance – IEEE 1000Base-T1 System Implementation Specifi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蹲答案蹲答案蹲答案。

    人生何处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