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拼板问题?

楼主(2024-06-27):
多个工程独立做的PCB,想将多块pcb板拼在一起;通过创建module将PCB导出mdd文件形式,再导入mdd文件,新加进来的板要设置新模块名称 ,设置后新放入的模块中所有元件位号与网络名都多了上步新模块名称的前缀,现在遇到的凝点是怎么把这个新模块的前缀删除掉(如原来位号是R100,新模块名称设了A,现在变成了AR100,网络名原来是1234现在变成了A1234)

网友:
    PCB就一个,不用在PCB上拼版
给PCB板厂一个Excel文件,里面用边框的形式,描述怎么拼版,板厂就会按照这个去做

网友:
    阿里狗拼板不友好,建议直接画形状,让板厂帮忙

网友:
    把几个不同的工程整理成为一个大工程,画一个大pcb,中间分几个模块:用Vcut或者邮票孔相互连接lol

网友:
    我用过比较笨的方法是,删除模块对应丝印,然后再导入对应模块丝印的art文件

网友:
    拼版,直接用DFM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