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24VDCDC电源EMI解决方案

楼主(2024-06-27):
    有没有好的24VDCDC电源EMI解决方案,现在用压敏电阻和TVS管,还是过不了2KV

网友:
    传导干扰分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两种,而减少每个回路的有效面积是减少传导干扰的有效方法。
可以将每个回路看作是一个感应线圈,当某个回路中有电流流过时,减少其他回路的面积可以减小感应电动势,从而减少干扰。

网友:
    1.滤波器件
    EMC滤波器:如FN406,用于电源线传导发射试验和电源线抗扰度试验,能有效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干扰。
    共模和差模电容:调整电容参数和线圈匝数,用于滤除信号线上不需要的高频干扰成分。
2. 抑制器件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能在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将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浪涌功率,有效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压敏电阻:当电压超过其阀值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
放电管:用于电器设备防雷击,能在电器设备受到雷击时快速放电以保护电路。

网友(2024-12-07):
    EMC问题,加VX: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