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 2000 创建TDT失败

楼主(2024-06-29):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speed 2000 创建TDT失败,电源都有分配,如图;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找个例子,把完整的流程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例子,把完整的流程跑一遍

问题找到了,是TDT端是一个元件有两个PIN同网络,元件只支持单PIN单独建立TDT端,需要屏蔽另一个

网友B(2024-08-04):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TDT端是一个元件有两个PIN同网络,元件只支持单PIN单独建立TDT端,需要屏蔽另一个

    两个同名pin hock到一个port极性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同名pin hock到一个port极性可以吗?

    应该可以,试试多PIN创建,SI我是常用SIwave,speed2000才开始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