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中输入输出电容的布局

楼主(2024-06-29):
    请教各位大佬,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容一般会由不同容值的电容组合而成,这些不同容值的电容在PCB布局上有什么讲究?
    在VIN和VOUT中,按电流的流向是小电容在前还是大电容在前?为什么?

网友:
    电容放置一般遵循越小电容越靠近芯片电源引脚的原则,一般芯片手册内描述小电容都是 "as close as",细一点从理论上来说,小电容滤除高频大电容滤除低频,那么涉及所需滤除的杂波信号的波长和放置距离,我们知道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当电容放置距离大于所需频率波长的四分之一时,传输到用电SOC的能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也就是说此电容放了也白放,没用,电容放置距离从四分之一波长到0时,传输到芯片的能量为0到100%,所以对电源输入引脚来说,肯定是从小到大依次摆开。输出引脚我认为同理,但是之前跟金升阳的技术支持沟通他持相反意见。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