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和实际测试出来的不对

楼主(2024-06-30):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和实际测试出来的不对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出来就是1073Hz,辣么,高于这个频率的信号或者说是干扰都是不能通过的,可是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试LC后级电路发现,还有很多信号是高于这个频率的。LC滤波器是接在DC12V给串口屏供电的电源上面的,目的是想串口屏受到的干扰最小。请问这种现象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平稳的DC12CV是三节锂电池,按道理是不存在频率才对,因为是直流信号

如果是觸控受到干擾,之前很多經驗都是背光造成。^_^

网友:
    才一阶而已,衰减能力有限,想要效果好要多阶才行。

网友:
    1073是-3dB点,理论衰减也就是0.707。况且1阶滤波本身也只有-20dB频程

网友:
    理想模型下的电容器和电感器,它在截止频率下的衰减是-3db,但实际的电容器和电感器并不是理想的模型,它的幅频特性曲线会与理想的有非常大的出入。另外,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是比较干净的,一般不会有什么噪声。你测量到的噪声,噪声源会不会是串口屏而不是前端的12V。

网友:
    不是过不去,是衰减幅度问题,还要考虑后面有没有把衰减的信号放大

网友:
    Coilcraft LC Filter Designer

    https://www.coilcraft.com/en-us/other/coilcraft-lc-filter-designer-software/

网友:
    你这个电容应该是1u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