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系统地GND和LC升压功率地PGND在一起 MCU数字地DGND直接连接在一起,和不直...

楼主(2024-06-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信号对应的地的分配出了问题,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原则是A\D信号可以分的很清楚,如果电路本身在设计的时候,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不能完全分割,频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建议不要分地,强行分开的效果不一定好,反而会出问题

网友:
    如果产品要打静电,就要信号隔离。如果产品要打静电,就要信号隔离。如果产品要打静电,就要信号隔离。

网友:
    机壳或者螺丝是否会将两种不同的地连接到一起?  这个看起来不像是分地的原因,看起来是板边/端口处的静电防护效果不够好,貌似连起来能改善只是因为地平面扩大增大了耦合电容起到了滤波,ESD问题要找回流路径,故障现象看起来还是从数字地/电源地这侧回流

网友:
    不要被以前的哪些什么经验左右,哪些是双层板,做开关电源人的一些经验。, 现在电源也都做4层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频率很高具体是多少频率

    每家公司定义不一样,我们是100Mhz为界限,低于这个频率不分地,高于这个频率分数字地和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