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POWERDC仿真中输出电感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4-07-02):
每次跑发现最大的IR drop都是在输出电感上,感觉电感的设置有问题;
备注:
    目前仿真电压:0.85V
sink的峰值耗电流:9A
电压误差要求:+/-5%
    疑问:
1:U20的输出电流大小应该设置多少?pin阻抗?
2:DCDC输出电感DCR一般是多大?电流多大?

网友A:
    电感的DCR是看你实际选用的电感,你要去找一个设计电感值且饱和电流估计15A以上的电流(按照9A推测,实际要按照电源要求计算电感值和参数或者参考原厂设计), 按照电感规格书里实际的DCRmax填进去。
    另外,是不是要设置sense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DCR是看你实际选用的电感,你要去找一个设计电感值且饱和电流估计15A以上的电流(按照9A推测,实际要 ...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电感的选型需要按照sink需求,留一定冗余,而具体值需要看规规格书;
另外请问设置Vrm的sense与否对仿真结果具体会影响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电感的选型需要按照sink需求,留一定冗余,而具体值需要看规规格书;
    另外请问设置 ...

    sense对VRM output的电压有影响, 特别是大电流核心供电+remote sense, VRM 输出提高很明显。

网友:
    DCR 10m 对于0.85V 9A肯定大了,根据实际电路要求,电感选型有时会到0.1m甚至更小

网友(2024-10-10):
    电感不能作为负载,设为对地负载的方法是错误的,损耗应是在真实的sink上;电感视为通路

网友:
    电感怎么样都没关系 关键是要设置sense管脚,接到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