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左右音频输入相加后,喇叭输出声音非常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7-02):
    如题,用耳机左右声道信号,通过反向加法求和后,输出给功放,结果喇叭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
把加法器去掉,功放输入只接其中一个声道的耳机信号时,喇叭输出声音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求教!
另外大佬们有没有音频模拟部分的学习资料推荐下

原理图部分如附件截图,一份加法器,一份功放

    功放

    功放

    加法器

    加法器

网友:
    有可能是加法电路问题,或者两个同时输出用的不是加法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加法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运放的功率一般都不。加法电路用的5V供电,原芯片用的12V供电,粗略看就感觉降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加法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运放的功率一般都不。加法电路用的5V供电,原芯片用的12V供电,粗略 ...

    两个左右声道(耳机信号)的信号电压幅值在1.56~1.8V之间,电流也应该较小才对,加法器(运放)会损失幅值还是频率还是?会和功率有关吗?

网友B:
    看你放大器部分的电路,运放的输出应该是OUT1=-(SPK_LOUT+SPK_ROUT)。放大器输出不了负压,猜测输出是维持在0V左右,所以造成SPK_OUT几乎波形。应该要改用正负双电源的运放。

网友C:
你这样能有声音出才怪呢,你运放是单电源的,你又不给信号做直流偏置(运放工作的条件),这当然不会有声音,声音小那是大信号的时候通过信号给的偏置勉强导通,你只需要加上半电压的直流偏置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来来,网上扒个图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能有声音出才怪呢,你运放是单电源的,你又不给信号做直流偏置(运放工作的条件),这当然不会有声音 ...

    大佬认识你儿,上次也是你帮忙解答,这会讲的没太听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认识你儿,上次也是你帮忙解答,这会讲的没太听懂

    看上面的图,如果你还没懂,那么去网上搜索运放单电源供电需要注意的事项。相信网上很多人分享过类似的文章。如果你还不懂可以私下聊给你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放大器部分的电路,运放的输出应该是OUT1=-(SPK_LOUT+SPK_ROUT)。放大器输出不了负压,猜测输出是维持 ...

    也许吧,但是这边做了试验,在左右耳机信号输入上各串联一个1uf的电容(想让交流信号过来?),再接加法器,再到运放,也是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放大器部分的电路,运放的输出应该是OUT1=-(SPK_LOUT+SPK_ROUT)。放大器输出不了负压,猜测输出是维持 ...

破案了,加法器的GND改成-5V,正常了;可能这边理解错加法器运放输出,以为是共射输出,其实是推挽,那“取反的电压”可能就不是共射接法的(交流小信号再叠加一个直流量)取反,推挽的负电压电平取决于下官的供电电压,GND就是0,-VCC就是-V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面的图,如果你还没懂,那么去网上搜索运放单电源供电需要注意的事项。相信网上很多人分享过类似的文 ...

    大佬,你的方法还没验证,不过还是没太看懂,是说同向输入端不接地,要偏置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能有声音出才怪呢,你运放是单电源的,你又不给信号做直流偏置(运放工作的条件),这当然不会有声音 ...

    运放VCC-不接-5V,接GND,正向输入端不接地,改接5V二分压偏置,确实也可以!
    受教了,但原理一下还没理解,消化消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VCC-不接-5V,接GND,正向输入端不接地,改接5V二分压偏置,确实也可以!
受教了,但原理一 ...

运放接正负电压你好理解是吧,半电压其实就是把0V即“地”抬到半电压,但这样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要把信号加个半电压的偏置,这样你的信号才能幅值最大。当然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省了负压电源。正常情况下推荐你用正负压,这样可以省去耦合电容也不用给信号提供偏置电压,而且半电压如果有噪声会影响到音质。

网友:
    来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
    来这里学习一下来这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