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走线算法分享

楼主(2024-07-02):
很老的一篇自动走线算法论文分享

pcb autorouting alg.pdf

网友:
常见的自动走线算法
迷宫算法(Maze Routing)
特点:通过模拟迷宫搜索的过程来寻找走线路径。
优势:能够处理复杂的布线环境,确保连通性。
劣势:计算量大,耗时较长,且可能产生非最优路径。
线探索法(Line-to-Explore Method)
特点:一种高效快速的无网格线探索算法,适用于焊盘外形尺寸不一、线宽及线间距离可变的印制电路板。
优势:设计灵活,能够处理多种特殊情况,如死点、I型临界点和II型临界点。
优化策略:通过多级多遍优化策略改善布线结果,提高布通率。
基于密度的布线算法
特点:以有效减小布线区域密度为目标,对具有规则边界和不规则边界的布线区域分别进行处理。
实现方式:使用X桶表和Y桶表作为数据结构,通过扫描线确定走线道,实现布线区域的均匀化。
优势:能够显著降低布线区域的密度,提高布线效率。
全局/局部优化算法
代表算法: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 Annealing)、Metropolis Hastings算法等。
特点:属于全局/局部优化算法的范畴,能够在较大的解空间中寻找最优解或近似最优解。
应用:常用于布局布线的优化中,提高布线质量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