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锂电池组搭建±14.8V电源,如何设计电池电量监测电路?

楼主(2024-07-02):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做一个传感器采集电路,需要用到两块锂电池组搭建一个±14.8V电源,相当于电池组输出三根线+14.8V    0V    -14.8V。 如果想同时监测两块电池组的电量,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电路方案么?

网友A:
选择监测方法
简单电压测量: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通过测量电池电压,并根据电池的放电曲线估算剩余电量。但这种方法精度较低,且受电池老化、温度等因素影响。
库仑计法:通过测量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的电流积分来计算剩余电量,精度较高。但需要额外的电流检测传感器和复杂的计算。
使用专用IC:如LM3916、FAN4010等,这些IC专门用于电池电量监测,具有集成度高、使用简便等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监测方法
简单电压测量: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通过测量电池电压,并根据电池的放电曲线估算剩 ...

因为电池在系统里已经共地了,如果采用电压测量方法,负向的电压就只能运放做个反向再进MCU的片内ADC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