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3-5-15 15:14 |

楼主:
---|
签到天数: 1 天 [LV.1]初来乍到
1、PCB的EMC简单对策
同系统EMC的解决措施一样,PCB的EMC也要针对其三要素(干扰源、耦合途径、敏感装置)对症下药
降低EMI强度
 切断耦合途径
 提高自身的抗扰能力
 针对PCB的耦合途径之一传导干扰,我们通常采用扩大线间距、滤波等措施;
 针对PCB的耦合途径之二辐射干扰,我们通常主要采取控制表层布线,增加屏蔽等手段;
PCB的的EMC技巧
2、单板层设置的一般原则
}  A.元器件下面(顶层、底层)为地平面,提供器件屏蔽层以及顶层布线提供回流平面;
 B.所有信号层尽可能与地平面相邻(确保关键信号层与地平面相邻),关键信号不跨分割;
 P C.尽量避免两信号层直接相邻;
 D.主电源尽可能与其对应地相邻;
! \% `; x3 } D5 \7 R/ u7 ` E.兼顾层压结构对称;
 以六层板为例,以下有3种方案:

 优先考虑方案B,并优先考虑布线层S2,其次是S3、S1;
 \ 在成本较高时,可采用方案A,优选布线层S1,S2,其次是S3,S4;
 对于局部、少量信号要求较高的场合,方案C比方案A更合适;(为什么?)
(注意,在考虑电源、地平面的分割情况下,实际情况因分割等因素可能有所出入)
 3、电源、地系统的设计
 3.1 滤波设计
3.1.1滤波电路的基本概念
 W' M 滤波电路是由电感、电容、电阻、铁氧体磁珠和共模线圈等构成的频率选择性网络,低通滤波器是EMC抑制技术中普遍应用的滤波器,低频信号可以很小的衰减通过,而高频信号则被滤除。
 3.1.2 电源滤波
电源的滤波有三层:
A. 电源经滤波处理后,分别跨入单板各模块,此部分中间的电源通路滤波处理
 B. 板级滤波:储能、滤波电容
C. 元件级滤波:去耦电容
3.1.2.1 典型分散式供电单板电源的设计 J
A.按照原理框图布局,电源流向清晰,避免输入、输出交叉布局
B.先防护,后滤波,防护通道线宽》50MIL;
 R( _7 | C.各功能模块相对集中、紧凑(如模块电源的CASE管脚上电容靠近CASE管脚放置,且CASE管脚到电容的连线短而粗),严禁交叉、错位;
D.整个电流通路布线(或铜箔)线宽满足栽流能力要求,且》50MIL(我司可适当减小)
 E.电源输入到DC/DC的输入侧,除对应的平面外,一般采用内电层挖空处理,接口电源电源对应区域无其它走线、平面穿过;
 F.VCC输出滤波电路靠近DC/DC输出位置;
 3.1.2.2单板内部电源的设计
4   A.板内分支电源的设计
板内分支电源常用的为派型滤波、LC滤波或DC/DC变换,此类分支电源的设计要求为:
 (1) 靠近使用该电源的电路布局;滤波电路布局要紧凑;
 (2) 整个电源通道的线宽要满足载流需求;
 B.关键芯片的电源设计- Y8 y. {& h M
对于一些功耗大、高频、高速器件,其电源要求:
 (1) 在该芯片周围均匀放置1-4个电容(储能);
" W7 n p5 ^) X6 J4 K (2) 对于芯片手册指定的电源管脚, 必须就近放置去藕电容,对去藕无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可酌情考虑放置适当的去藕电容;
 (3) 滤波电容靠近IC的电源管脚放置,位置、数量适当;
3.2 地设计
3.2.1常见接地方式及其特点:
 A. 单点串联接地
4 I% N C/ A- e6 E B. 单点并联接地
C. 多点接地
D. 混合接地
! `% O" N0 R X. y" F 单点接地的好处是接地线比较明确清楚,但在高频时阻抗大,可能影响IC自身的稳定工作,更多的时候是产生共阻抗干扰耦合到相邻的共地线IC上。我司现在根据单板的工作频率酌情处理,但在频率较高时,建议尽量减少使用单点接地(硬件提供此类要求)。
多点接地的优点是IC工作有各自的电流回路,不会产生共地线阻抗的互扰问题,同时接地线很短,减少地线阻抗。但其不足之处为:单板高频回路数量剧增,这些高频电流回路对磁场很敏感(EMS能力差),所以在进行设计时需要注意。
混合接地结合了两者特点,低频电流单点接地,高频电流将沿着各自IC的接地电容回流,相互独立。(需要LAYOUT人员丰富自己的硬件知识)
3.2.2单板中各种地的命名和意义
 PGND:机壳地。和系统或插框的金属外壳相连,即和系统的基准地(大地)相连,主要作用是为异地系统之间的相互通信提供统一的信号基准,同时为各种防护滤波电路通路电流的旁路点。
GND:系统地。为系统或插框内各个单板之间的通信提供基准(参考),多板集成时,主要存在主板上,一般形式为平面方式。单板上为DGND和GND连接。
DGND:数字信号地。是单板上各种数字电路和IC工作的基准。
AGND:模拟信号地。是单板上各种模拟电路和IC工作的基准。
 3.3 电源、地的分割
电源平面的设置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A. 单一电源或多种互不交错的电源;
 B. 相邻层的关键信号不跨分割区;
 (地平面的设置除满足电源平面的要求外,还要考虑回流的距离)
 C. 元件面的下面(等2层或倒数第2层)有相对完整的平面;
 C D. 高频、高速、时钟等关键信号有一相邻地平面;
E. 关键电源有一对应地平面相邻;
 3.4 20H规则
 什么是20H规则?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我们称之为电源、地的边沿效应。
 将电源层对地层适当内缩,可有效减少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对外EMI辐射,降低电源、地的边沿效应。以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H)为单位,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层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
同理,普遍要求关键布线区域相对参考平面内缩3H以上。
^" j" s+ Z2 ^ 4.PCB布局与EMC
布局的基本原则:
 A.参照原理功能框图,基于信号走向,按照功能模块划分
B.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高速电路与低速电路、干扰源与敏感电路分开布局
 C.敏感信号、强辐射信号回路面积
D.晶体、晶振、继电器、开关电源等强辐射器件或敏感器件远离单板对外接口连接器、敏感器件装置,推荐距离》1000MIL
E.隔离器件、A/D器件输入、输出互相分开,无耦合通路(如相邻的参考平面),跨接于对应的分割区
 4.1 滤波电容的布局
A.单板接口位置应放置适量的储能电容;
 B.所有分支电源接口电路;
 C.存在较大电流变化的区域,如电源模块的输入与输出端、风扇、继电器等;
D.PCB电源接口电路(滤波);
 E.去藕电容靠近电源,同时位置、数量适当;
4.2 接口电路布局
A.接口信号的滤波、防护、和隔离等器件靠近接口连接器放置,先防护,后滤波
 R6 K' y B.接口变压器、光藕等隔离器件做到初次级完全隔离
C.变压器与连接器之间的信号网络无交叉
 D.变压器对应的BOTTOM层区域尽可能没有其它器件放置
E.接口IC(网口、通信口(高速)、串口等)尽量靠近变压器或连接器放置
 F.相应,网口、通信口(高速)、串口的接收、发送端匹配电阻靠近对应的接口IC放置
 4.3 时钟电路布局
 c F A.时钟电路(晶振、时钟驱动电路等)离对外接口电路》1000MIL
 B.多负载时,晶振、时钟驱动电路要与对应负载呈星型排布
C.时钟驱动器靠近晶振放置,推荐曼哈顿距离《1000MIL
 D.时钟输出的匹配电阻靠近晶振或时钟驱动电路的输出脚,推荐距离《1000MIL
 E.晶振、时钟驱动电路必须进行LC或派型滤波,滤波电路的布局遵照电源滤波电路布局要求
 F.时钟驱动电路远离敏感电路
 G.不同的晶振及时钟电路不相邻放置
4.4 其它模块布局的基本原则0 J c
A.看门狗电路及复位电路远离接口
B.隔离器件如磁珠、变压器、光藕放在分割线上,且两侧分开
C.扣板连接器周围的滤波电容布局数量、位置合理
D.板内散热器接地(推荐多点接地),且远离接口,推荐距离》1000MIL;
E.A/D、D/A器件放在模拟、数字信号分界处,避免模拟、数字信号布线交叠
 F.同一差分线对上的滤波器件同层、就近、并行、对称放置
]! x( j6 L; V 5 PCB布线与EMC
 布线基本原则
A.走线短,间距宽,过孔少,无环路
 B.有延时要求的走线,其长度符合要求
 C.无直角,对关键信号线优先采用元弧倒角(差别不大)
D.相邻层信号走线互相垂直或相邻层的关键信号平行布线 《1000MIL
E.走线线宽无跳变或满足阻抗一致
 5.1 电源、地的布线要求
 A.无环路地,电源及对应地构成的回路面积小
 B.共用一个电源、地过孔的管脚数《4
C.滤波电容的电源、地走线宽度、长度需优先
 D.屏蔽地线接地过孔间距《3000MIL
 5.2 接口电路布线
A.接口变压器等隔离器件初、次级互相隔离,无相邻平面等耦合通路,对应参考平面隔离宽度》100MIL
 B.接口电路的布线要遵循先防护、后滤波的原则顺序
C.接口电路的差分线遵守:并行、同层、等长;(不同线对满足3W原则)
 D.PGND以外的参考平面与接口位置的PGND平面无重叠
  E.板边接插件孔金属化,并接PGND
 F.跨分割的复位线在跨分割处加桥接措施(地线或电容)
G.接口IC的电源、地参考器件手册处理,如果需要分割时,数字部分不能扩展到外接接口信号线附近
 5.3时钟电路布线
 A.表层无时钟线或布线长度《500MIL,关键时钟表层布线《200MIL,并且要有完整地平面作回流,跨分割位置已做桥接处理
B.晶振及时钟驱动电路区域相邻层无其它布线穿过
 C.与电源滤波电路布线要求相同
 D.时钟线周围避免有其它信号线(推荐满足3W)
 E.不同时钟信号之间拉大距离(满足5W)
, @$ O n; G( O3 C F.当时钟信号换层且回流参考平面也改变时,推荐在时钟线换层过孔旁布一接地过孔
G.时钟布线与I/O接口、端子的间距》1000MIL
H.时钟线与相邻层平行布线的平行长度《1000MIL
I.时钟线无线头,若出于增加测试点的需要,则线头长度《500MIL
5.4 其他布线要求
 A.单板已做传输线阻抗控制及匹配处理
 B.无孤立铜皮,散热片/器做接地处理
 C.地址总线(尤其是低3位的地址总线A0、A1、A2)参照时钟布线要求
D.差分线除保持基本原则外,不能有其它线在中间
 E.关键信号走线未跨分割(包括过孔,焊盘导致的参考平面缝隙)
 F.滤波器等器件的输入、输出信号线未互相平行、交叉走线
 G.关键信号线距参考平面边沿》3H
I. 电源》1A的电源所用的表贴器件的焊盘要至少有2个连接到相应的电源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