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启动参数分析

楼主(2024-07-03):
    1 U-Boot-2016.05 版本适用性说明
    表 1

    2 U-Boot 启动参数详解
系统启动时,快速按任意键进入 U-Boot 命令行,执行 printenv 命令即可看到 U-Boot 的所有启动参数,若使用默认参数则类似如下。以下为 AM57x 平台 U-Boot-2016.05 版本 U-Boot 启动参数详解:

若检测到 SD 卡已插入,则加载 SD 卡 boot 分区中的 zImage 内核镜像和 rootfs 分区文件系统;若没有检测到 SD 卡插入,从 eMMC 启动系统。以下为 U-Boot 启动参数解析:

    /*芯片架构为 ARM*/

arch=arm

    /*MMC 启动参数*/

    args_mmc=run finduuid;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PARTUUID=${uuid} rw rootfstype=${mmcrootfstype}

    args_usb=setenv bootargs rootfstype=${usbrootfstype} root=${usbroot} rw console=${console} ${optargs};

/*串口控制台波特率为 115200*/

baudrate=115200

/*板卡平台为 AM57xx*/

    board=am57xx

    /*板卡模板型号为 am57xx_evm_reva3*/

board_name=am57xx_evm_reva3

/*U-Boot 入口命令 bootcmd。bootcmd 命令会在出现”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提示后执行。如果不按任意键,bootcmd 命令会上电自动运行,按任意键则进入 U-Boot 命令行。系统启动时,会先判断环境变量 dofastboot 是否为 1,若为 1,则执行 fastboot 命令。当 dofastboot 设置为 0 时,系统会采用默认的 U-Boot 环境变量,并运行 run mmcboot*/

    bootcmd=if test ${dofastboot} -eq 1; then echo Boot fastboot requested, resetting dofastboot ...;setenv dofastboot 0; saveenv;echo Booting into fastboot ...; fastboot 0;fi;run findfdt; run envboot; run mmcboot;setenv mmcdev 1; setenv bootpart 1:2;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0p2 rw; run mmcboot;

/* U-Boot 自动启动等待时间为 2 秒*/

bootdelay=2

    /*内核镜像文件在文件系统的路径为”/boot”目录*/

    bootdir=/boot

/*U-Boot 环境变量存储文件名为 uEnv.txt*/

    bootenvfile=uEnv.txt

/*内核镜像的文件名为 zImage*/

bootfile=zImage

    /*内核镜像大小*/

bootm_size=0x10000000

/*文件系统在启动设备的第二分区*/

    bootpart=0:2

/*运行 SD 卡启动脚本*/

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mmcdev} ...;source ${loadaddr}

/*调试串口为 UART3,波特率为 115200,数据位为 8bit,无奇偶校验*/

    console=ttyO2,115200n8

    /*CPU 指令集为 armv7*/

    cpu=armv7

/*dofastboot 状态标志位,判断是否进行 fastboot*/

dofastboot=0

/*扫描是否 SD 卡已插入,若 SD 卡中有 U-Boot 启动脚本,则使用脚本中的 U-Boot 环境变量启动,否则采用默认的 U-Boot 环境变量进行启动*/

envboot=mmc dev ${mmcdev}; if mmc rescan; then echo SD/MMC found on device ${mmcdev};if run loadbootscript; then run bootscript;else if run loadbootenv; then echo Loaded env from ${bootenvfile};run importbootenv;fi;if test -n $uenvcmd; then echo Running uenvcmd ...;run uenvcmd;fi;fi;fi;

/*网口 MAC 地址,可手动设置*/

ethaddr=fc:0f:4b:9d:15:6c

    /*设备树文件读取地址*/

    fdt_addr_r=0x88000000

/*设备树文件加载地址*/

fdtaddr=0x88000000

    fdtcontroladdr=bef310f0

    /*设备树文件名,此处暂未定义,接下来的 findfdt 环境变量中会根据 board_name 进行设置*/

fdtfile=undefined

/*findfdt 命令根据开发板名称 board_name 设置设备树文件名 fdtfile */

findfdt=if test $board_name = omap5_uevm; then setenv fdtfile omap5-uevm.dtb; fi; if test $board_name = dra7xx; then setenv fdtfile dra7-evm.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dra72x-revc; then setenv fdtfile dra72-evm-revc.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dra72x; then setenv fdtfile dra72-evm.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beagle_x15;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xx-beagle-x15.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beagle_x15_revb1;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xx-beagle-x15-revb1.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am57xx_evm;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xx-evm.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am57xx_evm_reva3;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xx-evm-reva3.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am572x_idk;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2x-idk.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am571x_idk && test $idk_lcd = no;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1x-idk.dtb; fi;if test $board_name = am571x_idk && test $idk_lcd = osd101t2045; then setenv fdtfile am571x-idk-lcd-osd.dtb; fi;if test $fdtfile = undefined; then echo WARNING: Could not determine device tree to use; fi;

    finduuid=part uuid mmc ${bootpart} uuid

    idk_lcd=osd101t2045

    idk_pru1_mii=no

    /*从 loadaddr 地址开始,加载 bootenv 指定文件、定义大小为 filesize 的环境变量*/

    importbootenv=echo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mmcdev} ...; env import -t ${loadaddr} ${filesize}

    /*内核镜像读取地址*/

kernel_addr_r=0x82000000

/*内核镜像加载地址*/

    loadaddr=0x82000000

    /*从 SD 卡加载 U-boot 环境变量*/

    loadbootenv=fat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bootenvfile}

    /*从 SD 卡加载启动脚本*/

    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boot.scr

/*从 SD 卡加载 dtb 文件*/

    loadfdt=load mmc ${bootpart} ${fdtaddr} ${bootdir}/${fdtfile};

/*从 SD 卡加载内核镜像文件*/

loadimage=load mmc ${bootpart} ${loadaddr} ${bootdir}/${bootfile}

    /*SD 卡启动时,先扫描 SD 卡是否插入,若检测到 SD 卡已经插入,则加载 SD 卡 boot 分区中的 Uboot.img 以及 zImage 内核镜像。加载完成后,运行 run args_mmc,加载 rootfs 分区文件系统,以及设置控制台参数,加载完成后,运行 bootz 进行从 SD 卡启动*/

    mmcboot=mmc dev ${mmcdev}; if mmc rescan; then echo SD/MMC found on device ${mmcdev};if run loadimage; then run loadfdt; echo Booting from mmc${mmcdev} ...; run args_mmc; bootz ${loadaddr} - ${fdtaddr}; fi;fi;

/*MMC 设备为 0*/

mmcdev=0

/*MMC 设备中的文件系统类型*/

    mmcrootfstype=ext4 rootwait

    /*网络启动参数,文件系统目录挂载节点为”/dev/nfs”,此处”ip=dhcp”表示开发板在内核和文件系统阶段自动获取 IP*/

    net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dev/nfs

    nfsroot=${serverip}{rootpath},${nfsopts} rw ip=dhcp

    /*网络方式启动时,使用 TFTP 从服务器中加载设备树和内核镜像文件,执行 netargs 命令,启动系统。此处 dhcp 表示开发板在 U-Boot 阶段自动获取 IP*/

netboot=echo Booting from network ...; setenv autoload no; dhcp; run netloadimage; run netloadfdt; run netargs; bootz ${loadaddr} - ${fdtaddr}

    /*网络启动时,通过 TFTP 加载设备树文件到 fdtaddr 中*/

netloadfdt=tftp ${fdtaddr} ${fdtfile}

/*网络启动时,通过 TFTP 加载内核镜像文件到 loadaddr 中*/

netloadimage=tftp ${loadaddr} ${bootfile}

/*NFS 传输取消文件锁模式*/

    nfsopts=nolock

    /*根文件系统分区设置*/

    partitions=uuid_disk=${uuid_gpt_disk};name=rootfs,start=2MiB,size=-,uuid=${uuid_gpt_rootfs}

    /*pxe 启动文件加载地址*/

pxefile_addr_r=0x80100000

/*ramdisk 文件读取地址*/

    ramdisk_addr_r=0x88080000

/*ramdisk 文件加载地址*/

rdaddr=0x88080000

    /*网络方式启动时,文件系统在 PC 的默认存放目录,可手动修改*/

    rootpath=/export/rootfs

    /*脚本文件加载地址*/

    scriptaddr=0x80000000

/*设置扫描发现的 SCSI 设备数量*/

    scsidevs=0

    /*SOC 类型为 omap5*/

    soc=omap5

    /*根据相关环境变量设置静态 IP*/

    static_ip=${ipaddr}{serverip}{gatewayip}{netmask}{hostname}:ff

    /*定义标准错误输出*/

    stderr=serial@48020000

    /*定义标准输入*/

    stdin=serial@48020000

    /*定义标准输出*/

stdout=serial@48020000

    /*USB 方式启动参数*/

usbboot=echo usb found on device ${usbdev}; run findfdt; usb start; if run usbloadimage; then run usbloadfdt; echo Booting from usb${usbdev} ...; run args_usb; bootz ${loadaddr} - ${fdtaddr}; fi;

    /*USB 设备为 0。AM57xx 平台 U-Boot 参数中的 USB 设备 0,对应开发板的物理接口为 USB1。*/

usbdev=0

/*USB 启动时,通过 TFTP 加载设备树文件到 fdtaddr 中*/

usbloadfdt=load usb ${bootpart} ${fdtaddr} ${bootdir}/${fdtfile};

    /*USB 设备中 rootfs 分区文件系统的挂载节点*/

usbroot=/dev/sda2

    /*USB 设备中的文件系统格式*/

    usbrootfstype=ext4 rootwait

    usbtty=cdc_acm

/*处理器生产厂家为 TI*/

    vendor=ti

    /*U-Boot 版本信息*/

ver=U-Boot 2016.05-g2cdaef6 (Nov 21 2017 - 09:04:05 +0800)

vram=16M

Environment size: 4451/65532 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