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s-生成BOM-open in excel-出现窜行,求助咋解决!!!!!

楼主(2024-07-03):
    Tools-生成BOM-open in excel-出现窜行,咋回事??
    序号\t物料编码\t类型\t型号\t封装\t描述\t生产厂商\t数量\t数值\t标号
    {Item}\t{Part No.}\t{Part Type}\t{Manufacturer PN}\t{PCB Footprint}\t{Description}\t{Manufacturer}\t{Quantity}\t{Value}\t{Reference}

网友:
    我是新手,刚开始用软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建議使用中文.
    2.要有文件檔案,用16位元看, 是否觸動"跳行".
    3.你是不是某些符號用了"全型"文字呢??  ...

    大佬,2和3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舉例 HEX 16位元

感谢,确实有单位用了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