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里同网络的孔重叠、Hole交叠规则设置提示什么DRC

楼主(2024-07-04):
各位好!allegro16.6里同网络的孔重叠、Hole相交重叠规则设置提示什么DRC?(孔外环交叠就能设置提示 V V)。同网络 Via选项都勾选了,还是没有这种规则?

孔Hole重叠

孔Hole重叠

网友A:
    同网络的有设置间距吗?

    tao

网友B:
    这种在physical规则里面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 allowed能报出DRC,spacing和same net spacing里面都不显示DRC

    ta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在physical规则里面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 allowed能报出DRC,spacing和same net spacing里面都不显 ...

    报V G ?之前设置你说的这里,报了V G,但是其它盲孔也跟着报很多V G.

    SSA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V G ?之前设置你说的这里,报了V G,但是其它盲孔也跟着报很多V G.

是的 ,这样会导致一些盘中孔,像QFN的EPAD上的孔报很多DRC。可以先打开此处设置,让显示所有VG报错,核对现有VG报错都没问题后再关闭VG报错。你想要的同网络相交孔单独报DRC,目前没有办法。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6610-1-1.html   这个贴好像刚好是你需要的

    ta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网络的有设置间距吗?

有设置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6610-1-1.html   这个贴好像刚好是你需要的

不一样,本贴可算是孔重叠的DRC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本贴可算是孔重叠的DRC设置。

    看看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