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输入法死机解决方法

楼主(2024-07-04):
    按 win+i进入Windows设置,选择“时间和语言”,

    然后选择“语言”。

在语言设置中,找到并点击中文(简体,中国)的“选项”。

    在语言选项中,选择微软拼音输入法并进入其“常规”设置。在这里,

    可以找到“兼容性”选项,并启用它,选择使用以前版本的微软拼音输入法。

完成上述设置后,重启pads软件,通常可以解决因输入法兼容性导致的问题。

    这些步骤帮助用户通过调整系统设置来解决PADS软件在使用Windows 10时因输入法兼容性不佳而出现的卡死现象。

网友:
    之前坛子里有人说了,只接把微软输入法去掉,换成搜狗或百度什么的输入法屁事没有!不过现在WIN11下新的PADS版本用微软输入法好像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