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封装stp文件到底隐藏在哪里?

楼主(2024-07-05):
    allegro自带的DEMO_BOARD为例。打开之后,随手选择一个连接器封装。

它有明确的告诉我,该连接器2D封装叫“SMB_90”(我在系统中能找到)
它的3D封装叫“SMB_RA.stp”我搜寻了整个电脑都没找到。(搞到精疲力尽,心累
帮我找一下吧。有时候好想拷贝别人现成的3D封装。

网友:
    为什么3d封装都要自己建?公司结构工程师呢?

网友:
    没用的,不信你把这个板子导个3D发给结构看看。打开导出的3D其实里面都没模型的,必需要有原始零件3D文件和板子对应的

网友:
    我之前也想导出来自己用,也是找了半天找不到。应该官方的这个demo的3d step已经单独和封装关联绑定了,即使本地没有stp文件也能正常显示。退一万步来说,我试了你可以导出当前demo的封装作为自己用,这样也能达到预览官方关联的3d的效果,当然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