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芯片IR2103上半桥臂栅极输出电压波形异常

楼主(2024-07-05):
    使用两个对标IR2103的国产芯片,搭建了H桥电路,发现2103芯片HO输出异常,具体表现为HO输出在HIN输入信号来之前会有一段高电平输出,原理图及波形图如下:
                                          原理图

       CH1:HO输出    CH2:HIN输入(单片机直接提供)

   CH1:HO输出    CH2:#LIN输入(单片机直接提供)

   CH1:HO输出    CH2:LO输出

    从波形上看,上下管导通间隔时间很短,只有100ns左右;增加PWM死区时间,只能延迟HO输出第二段爬升时间,不是很明白在HIN信号来之前HO会有一段高电平,好像跟#LIN输入时间有关系,麻烦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原理图没放上去,补发一下

    Infineon IR2103.pdf

网友:
    MOS米勒效应,估计是你这个国产芯片给出的栅极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A:
    提升驱动电压,或者是换Qg更小的MOS管,适当减小栅极电阻。然后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驱动电压,或者是换Qg更小的MOS管,适当减小栅极电阻。然后自己测试一下

    我的疑惑是,HO栅极驱动电压不是应该在HIN输入信号之后才开始有输出吗,为什么在HIN信号输入之前,HO就已经有输出了

网友:
    把MOS去掉,测量HO输出,看看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MOS米勒效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没放上去,补发一下

HO和Vs之间串个10K电阻是干嘛的?

网友C:
    米勒平台Miller Plateau

    米勒平台(Miller Plateau).pdf

网友C:
    如何調整場效電晶體開關電路的閘極電阻(Gate Resistor)?

    如何調整場效電晶體開關電路的閘極電阻(Gate Resisto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調整場效電晶體開關電路的閘極電阻(Gate Resistor)?

版主你好,我的理解是米勒平台在MOS关开启过程中存在;但是根据实测的波形,HO的输出电压在HIN输入信号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第一张图);栅极驱动器不应该是先有HIN输入,再有HO输出吗?
    请指导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和Vs之间串个10K电阻是干嘛的?

    应该是防止MOS误导通?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防止MOS误导通?请指正

    怎么防止误导通。这里可是接的上管,这个点电压随着H桥工作状态变化而变化。
H桥上管有两只,你图片中左边这个本来是关闭的,但是右边还有一只上管如果是导通状态呢。电压会从右边上管通过负载串过来的,这时就可能出现你图片中的波形。
Vs引脚应该是来监控mos.s引脚电压的。这个引脚电压通过一个自举电路提高Vb引脚电压,保证g(Ho的输出)电压一直高于s。正常设计上应该没有这个电阻吧。去看看手册的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防止误导通。这里可是接的上管,这个点电压随着H桥工作状态变化而变化。
    H桥上管有两只,你图片中左 ...

    感谢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的理解是米勒平台在MOS关开启过程中存在;但是根据实测的波形,HO的输出电压在HIN输入信号来 ...

    我猜是那隻裝可愛的恐龍版主所講的,R105  將 VOH 下拉至 VS 造成的。

    VS 這個點在電機正反轉時的電平會有差異,下臂關閉時 VOH 可能在死區Dead Time)就開始動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防止误导通。这里可是接的上管,这个点电压随着H桥工作状态变化而变化。
H桥上管有两只,你图片中左 ...

有一種推測:
當 +12VIN 比 +12V_TEC 還早出現時,必須確保電橋不會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勒平台(Miller Plateau)

    多谢大师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那隻裝可愛的恐龍版主所講的,R105  將 VOH 下拉至 VS 造成的。

VS 這個點在電機正反轉時的電平 ...

感谢指导!
    回想了一下,这种波形是在右半桥上臂常关,下臂常开、左半桥上下臂由互补PWM控制的情况下得到,也就是H桥的电流方向一直是单一方向;
总觉得有点像左下臂关闭后(还处于死区时间),瞬间通过自举电容导致的HO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推測:
    當 +12VIN 比 +12V_TEC 還早出現時,必須確保電橋不會動作。

从一般设计上说,这个两个电源可以是一个源,设计简单方便。但是要求高的话会用两个源。
从这个图纸看,就算两个源,这两个源的地也必须搭在一起。那么在H桥动作时,电压通过10K电阻串过来很正常。
    还有,如果考虑电机负载正转反转切换时的反电动势问题就更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回想了一下,这种波形是在右半桥上臂常关,下臂常开、左半桥上下臂由互补PWM控制的情况下得 ...

    也是有可能,但還是會透過 R105 回灌 VOH。

    電橋不確定性,是耽心單邊的上臂和下臂同時導通,+12VIN 會短路到 GND。

樓主可以不接 +12VIN,並且逐步移除 C97 和 R105,觀察波形是否還有 VOH 超前 VIH 的狀況,便可得知禍首是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有可能,但還是會透過 R105 回灌 VOH。

    電橋不確定性,是耽心單邊的上臂和下臂同時導通,+12VIN  ...

    感谢分享思路!
    另外补充一句,头像挺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