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错误求解!

楼主(2024-07-05):
    defun( creat_smre_main ()
      creat_sm_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记录MARK
      creat_sm_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
        (list "Done" 'creat_sm_Done)
        (list "Cancel" 'creat_sm_Cancel)
         ))
      axlUIPopupSet(creat_sm_popup) ;创建右键选项
      nodone = t
      while(nodone
        vias_list = nil
        vias_xy_x_list = nil
        vias_xy_y_list = nil
        l_x_left = 0
        l_x_right = 0
        l_y_down = 0
        l_y_upper = 0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noall vias))
        vias_list = axlGetSelSet(axlSelect()) ;抓取选中的via
        foreach(onevia vias_list
          vias_xy_x_list = append1(vias_xy_x_list car(onevia->xy))
          vias_xy_y_list = append1(vias_xy_y_list cadr(onevia->xy))
          );end foreach

        l_x_left = car(vias_xy_x_list)
        foreach(onex vias_xy_x_list ;找到x轴最小坐标值
          if(l_x_left < onex
            then
            l_x_left = l_x_left
            else
            l_x_left = onex
            );end if
          );end foreach

        l_x_right = car(vias_xy_x_list)
        foreach(onex vias_xy_x_list ;找到x轴最大坐标值
          if(l_x_right > onex
            then
            l_x_right = l_x_right
            else
            l_x_right = onex
            );end if
          );end foreach

        l_y_down = car(vias_xy_y_list)
        foreach(oney vias_xy_y_list ;找到y轴最小坐标值
          if(l_y_down < oney
            then
            l_y_down = l_y_down
            else
            l_y_down = oney
            );end if
          );end foreach

        l_y_upper = car(vias_xy_y_list)
        foreach(oney vias_xy_y_list ;找到y轴最大坐标值
          if(l_y_upper > oney
            then
            l_y_upper = l_y_upper
            else
            l_y_upper = oney
            );end if
          );end foreach

        now_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获取当前显示层
        expand_x_left = axlFormGetField(creat_sm_form "expand_x_left")
        expand_x_right = axlFormGetField(creat_sm_form "expand_x_right")
        expand_y_down = axlFormGetField(creat_sm_form "expand_y_down")
        expand_y_up = axlFormGetField(creat_sm_form "expand_y_up")
        onepath = axlPathStart( list(l_x_right+expand_x_right:l_y_down-12-expand_y_down) ) ;绘制铜皮外形
        axlPathLine( onepath 0.0 l_x_left-expand_x_left:l_y_down-12-expand_y_down )
        axlPathArcCenter( onepath 0 l_x_left-12-expand_x_left:l_y_down-expand_y_down t l_x_left-expand_x_left:l_y_down-expand_y_down )
        axlPathLine( onepath 0.0 l_x_left-12-expand_x_left:l_y_upper+expand_y_up )
        axlPathArcCenter( onepath 0 l_x_left-expand_x_left:l_y_upper+12+expand_y_up t l_x_left-expand_x_left:l_y_upper+expand_y_up )
        axlPathLine( onepath 0.0 l_x_right+expand_x_right:l_y_upper+12+expand_y_up )
        axlPathArcCenter( onepath 0 l_x_right+12+expand_x_right:l_y_upper+expand_y_up t l_x_right+expand_x_right:l_y_upper+expand_y_up )
        axlPathLine( onepath 0.0 l_x_right+12+expand_x_right:l_y_down-expand_y_down )
        axlPathArcCenter( onepath 0 l_x_right+expand_x_right:l_y_down-12-expand_y_down t l_x_right+expand_x_right:l_y_down-expand_y_down )
        axlDBCreateShape(onepath t now_layer) ;创建铜皮
        axlFlushDisplay();刷新显示
        axlClearSelSet()
        );end while
      axlDBTransactionCommit(creat_sm_mark) ;结束MARK
      );end defun

    defun( creat_sm_Done ()
      axlMsgPut("Done")
      axlMsgPut("%L" list(l_x_right))
      axlDBTransactionCommit(creat_sm_mark)
      nodone = nil
      axlCancelEnteRFun()
      axlMsgPut("%L" list(l_x_right))
      );end defun

    defun( creat_sm_Cancel ()
      axlMsgPut("Cancel")
      axlDBTransactionOops(creat_sm_mark)
      nodone = nil
      axlCancelEnterFun()
      );end defun

    上述代码运行时,可以正常根据via生成铜皮,但是当你右击done和cancel时,打印框会提示E- *Error* plus: can't handle (nil + 20),20是我给的输入值,nil我分析是l_x_right没取到值,虽然不影响整个程序运行,但是为什么是nil,函数我给他附了值0,后期抓取via的时候,这个l_x_right也是有对应的值。为什么执行done和cancel,这个值就没了,是axlDBTransactionCommit和axlDBTransactionOops函数的原因吗?求解惑!

网友:
    策划给你书写很规整

网友A(2024-08-16):
    你要知道每次循环卡的点是在axlSelect那里,而不是while(nodone那里。

    所以你每次用done或者cancle来中断select的操作之后,你以为会自动立即跳出while循环,其实它只是跳出了select函数,select之后的每一行都会继续执行,直到下一个循环到while才会完全跳出来。

    所以可以判断select的结果,当有结果时才继续。
    when(axlSelect()
        ;;Todo

    )

    用axlGetSelSet的返回值来判断应该也可以。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每次循环卡的点是在axlSelect那里,而不是while(nodone那里。

    所以你每次用done或者cancle来中 ...

    谢谢大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