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印刷工艺中对PCB基板的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4-07-05):
    PCB基板在整个SMT贴片加工中起到奠定作用,它的质量影响着PCBA成品的质量。下面就由SMT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您分析一下PCB基板的基础要求。

1、尺寸准确,稳定,整个PCB板应平整,不能翘曲,否则会造成钢网和刮刀的磨损,出现其他印刷缺陷,如连锡;
    2、MARK点的尺寸及平面度,亮度需要稳定,否则影响印刷识别;
3、设计上完全配合钢网模板,如焊盘 小,钢网厚钢网开口小,造成不能脱模或脱模不良;
    4、和模板能有良好的接触,这要求阻焊层避免高于焊盘,焊盘的保护层也要平坦;
5、适合稳固的在丝印机上定位;
6、阻焊层和油印不影响焊盘;
    总之PCB的布局,在设计许可的情况下,尽量把重要元件如BGA,FINE PITCH元件居中布局,这样不至于因钢网在印刷时受力微变形而影响印刷的精确性。这对于有间隙印刷影响较大。采用45°角方向可提高QFP的印刷质量,印刷方向上开口距离越大越好印,印刷效果越好。45 °印刷的方向对两方向PAD相同,印刷均匀性好。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
    设计配合度
与钢网模板完全配合:PCB板的设计应完全配合钢网模板,如焊盘大小、钢网厚度和开口尺寸等。不匹配的设计可能导致不能脱模或脱模不良。
良好的接触性:PCB板与模板之间应有良好的接触,阻焊层不应高于焊盘,焊盘的保护层也应保持平坦,以确保印刷的精确性。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