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板框帮忙变成shape,感谢

楼主(2024-07-06):
附件dxf 板框请帮忙变成shape,谢谢

allegro中没发变,缺太多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雙線還真不少, 要以那個為準, 重點還交叉, 是能改, 但怎改才對, 小心做白工.

    先谢谢了

网友:
    刚刚用pads看了一下,你是想把dxf变成outline吗?这个不能直接转换吧,至少我是没遇到过没有封闭的dxf;如果你是要画禁止布线区域,可以大致手动描边画一下;晚上回去用16.6帮您试试,您想要什么属性的shape?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dxf 板框请帮忙变成shape,........這是人家問的.

我说,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dxf,这个dxf是没办法直接转换的,所以给他建议如果想简单画个板框或者其他shape,直接大致地描一下就行了,形状并不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dxf 板框请帮忙变成shape,........這是人家問的.

    這說明:

1、我在后面说晚上用阿里狗16.6帮他试试,这不就是帮他吗? 2、我不确定他需要哪种,我问清楚不行吗?将dxf转换成了某种shape,再将某种shape转为outline很难吗?

网友(点评):
我只是提醒你, 人家要的叫"板框", 至於那個軟體"板框"含禁制區, 可能個人我"才疏學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在后面说晚上用阿里狗16.6帮他试试,这不就是帮他吗? 2、我不确定他需要哪种,我问清楚不行吗?将d ...

也有可能是“我眼瞎”,没看到您回复我要晚上帮忙转shape的字。

网友A:
    您这个dxf完全可以叫结构重新给一份的;
我看这个dxf有双重线和不封闭,我就删除其中一条,然后补全密封,在使用compose shape 弄一个BG outline shape给您(放心,删除和补全完全不影响结构,因为板厂加工误差比这个大多了),您能接受吗?

楼主:
    谢谢各位,之前用笨方法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dxf完全可以叫结构重新给一份的;
我看这个dxf有双重线和不封闭,我就删除其中一条,然后补全密封, ...

    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也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