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QX320F280049和 QX320F280039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7-08):
DSP,QX320F280049和 QX320F280039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A:
CPU架构与主频:QX320F280049和QX320F280039可能采用不同的CPU架构或主频设置。例如,QX320F280049被提及为具有32位独立双核,单核主频高达400MHz(但在另一来源中提到其主频为150MHz,这可能是不同版本或误解),而QX320F280039的具体主频和核心数可能有所不同。
浮点运算与三角函数运算:两者都可能支持高精度浮点运算和三角函数运算,但具体性能(如运算速度、精度等)可能存在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架构与主频:QX320F280049和QX320F280039可能采用不同的CPU架构或主频设置。例如,QX320F280049被提及为 ...

点赞

楼主:
国产DSP,QX320F280049

楼主:
内核指令集、工具链、IDE、关键外设,全自研,对标TI 的 C20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