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差分对的S参数仿真提取

楼主(2024-07-08):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USB差分对在power si 做S参数提取,我已经按照板厂给叠层的EQ阻抗在PCB里面调好线宽线距,但power si 仿真的differential TDR 怎么显示跑到180ohm阻抗,里面参数参考是设置90ohm,如图

网友A:
    检查并设置必要的仿真参数,如叠层信息、材料属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并设置必要的仿真参数,如叠层信息、材料属性等。

    叠层,材料,线宽,线距都按照板厂提供的工程EQ设置的

网友:
    差分90欧姆应该是你给板厂的阻抗控制要求,仿真出180欧真有点奇怪,填入线宽线距自动计算出来的差分阻抗数值是多少?

网友B:
    同问通孔里面的设定对S参数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通孔里面的设定对S参数影响大吗?

    PI时有影响,主要是软件还没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