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串扰仿真中coupling coefficient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7-09):
    allegro的Analysis workflows 里面,set up Analysis Options 里的耦合系数Coupling Coefficient的大小对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
    设置2和0.2的仿真结果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仿真比在siwave的仿真结果整整大了10倍,又看不到设置哪里有问题,好像没什么地方需要特别设置。

网友:
    耦合系数,一般不超过2%就不用考虑,超过才需要建模仿真。后面的话没明白,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