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引脚兼容5V

楼主(2024-07-09):
    我们都知道STM32的供电常规是3.3V,部分引脚标准FT即为5V兼容,但是内部电路上,是怎么做到兼容5V的呢?兼容与不兼容的内部有什么区别,有同僚知道吗

网友A:
    主要看单片机手册,主要兼容就可以,内部为什么那是设计考虑的,咱们只是简单的单片机应用工程师

网友B:
    STM32 FT Pad 5V Tolerant

网友(点评):
厉害,这个都懂,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单片机手册,主要兼容就可以,内部为什么那是设计考虑的,咱们只是简单的单片机应用工程师

    好奇嘛,哈哈,拓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FT Pad 5V Tolerant

    感谢感谢

网友:
    看图,VDD_FT

    屏幕截图 2024-07-09

网友(点评):
兼容5V意思是输入5V信号不会烧芯片。不是把高电平识别范围提高到5V

网友:
    同问,好像一些DS上面会标注,但不知是长期支持还是短期支持

网友:
    1.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如ti的TXB系列
2. 使用mos管自己搭建电平转换芯片
    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从你给的图和说明看,它的管脚有2种功能数字IO功能,这个功能只能支持到3.6V;模拟ADC输入管脚支持到5V,从图上看数字IO应该也有1个从PAD引入到内部IO的功能开关,并在开关后有1个TVS管将管脚电平限制到VDD+0.3V约为3.6V,另一个分支是模拟的分支,模拟分支的TVS管的钳位电压可能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