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中的通孔100/200的机械孔,其中填的铜有多厚。

楼主(2024-07-09):
    基板中的通孔100/200的机械孔,其中填的铜有多厚。

网友:
    孔壁厚度一般是在10-12um左右,最多不超多15um,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机械孔能钻到0.1mm了吗?这板子多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孔能钻到0.1mm了吗?这板子多厚呀?

基板设计是可以的,机械孔通常使用在CORE层,100um的孔可以打穿400um的core层厚度。PCB设计上不行,接触到的最小机械孔也是6mil才行(也有可能是板厂不行,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板设计是可以的,机械孔通常使用在CORE层,100um的孔可以打穿400um的core层厚度。PCB设计上不行,接触 ...

这个厚度的core不可以直接用激光打0.1mm的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厚度的core不可以直接用激光打0.1mm的孔吗?

    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基板我也是接触不久。按照PCB设计,这个厚度其实就可以用激光孔实现了,也可以打穿。但是,基板设计不太一样,主要体现在层叠上(PCB是pp/core交叉使用,基板是最中间core,其余都是pp),激光孔是用在pp上的,机械孔是用在core上的,也就是最中间的层,core层的厚度也比pp厚不少。pp一般15-60um都有,core层厚度100-800um不等。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A:
    这个厚度的core不可以直接用激光打0.1mm的孔吗?

激光也可以,不过在基板方面一般没有厂家建议做,浪费激光能量,直接机械通孔就可以。